[应用相关] tm8、stm32的modbus协议

楼主(2016-06-21):
哪位大神指导下modbus协议应该怎么学,我需要写485的modbus通信的程序,之前对modbus完全不了解,谢谢大神们啦

网友A:
Modbus协议是主从协议,分主机和从机。主机发从机响应。我在理解上面首先需要建立一组“虚拟寄存器”的概念(就是一个数组),然后人为的为这一个数组进行地址的分配,比如地址从0X0000开始到0X0005结束,这个数组一共6个数据。

网友B:
起始位        设备地址         功能码        数据          CRC         结束位
3.5字节        8Bit               8Bit          N*8Bit       16Bit       3.5字节
一帧基本的数据格式

网友C:
不管是什么单片机,协议搞清楚了移植过去也是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