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出现Fatal error

楼主(2016-06-21):
前段时间一直能正常仿真,但昨天突然不能仿真,出现Fatal error: Could not find device (or device not supported)   Session aborted! 提示,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检测设备连接问题,或者有可能仿真器版本和IAR版本不一致

网友B:
这个问题如果不是驱动的问题,不是连接的问题,那就是430里面自带电容的问题。解决的方法,全拔了,电源线,JTAG,让430内部的电容自己放电,等它放电完毕后再烧写就可以了。

网友C:
楼主是不是升级固件了

网友C:
楼主是不是在没有退出仿真时就把仿真器了

网友D:
先检查下接触问题吧,排除了接触问题,再找其他原因

网友E:
这个问题最常见的,一般就是硬件连接上的问题的。

网友E:
在确定调试下载端口的设计连接OK的情况下,看下目标板的供电情况的。

网友F(2017-03-07):
如果连接无误,那么通常是RST复位电路,特别是电容不宜太大

网友G:
仿真器连接存在问题

网友G:
看看硬件和仿真器的接口。

网友H:
不能找到连接设备了,重新插拔

网友H:
也有可能硬件损坏了,换个其他测试一下。

网友I:
JTAG烧写程序时正常?

网友I:
驱动已安装错误了吗?

网友J:
保存的硬件有问题吗?

网友J:
重新复位一下硬件?

网友K:
1,仿真软件设置错误 2,仿真器跟电脑没连接好

网友K:
试试是不是驱动存在问题了?

网友L:
可能是你的硬件存在问题,看看硬件电压怎么样

网友L:
引用 网友A:
检测设备连接问题,或者有可能仿真器版本和IAR版本不一致

版本不一样,开始的时候就不能仿真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A:
检测设备连接问题,或者有可能仿真器版本和IAR版本不一致

应该就是设备存在问题。

网友M:
突然不能仿真就是硬件可能坏了,电源问题。

网友N:
这个的硬件存在的问题。

网友N:
换个其他的开发板测试一下硬件。

网友O:
找不到仿真的硬件了。

网友O:
查看一下硬件的电源是不是稳定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