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开关电源与线性电源

楼主(2016-06-21):
开关电源与线性电源有什么区别???线性电源具体是个什么样的电路?

网友A:
线性电源就是用变压器降压再稳压。
开关电源是先整 流再用开关芯片。

网友B:
开关电源带负载能力强,比如开关电源输出12V,无论你的负载多大,好的开关电源都会稳定在11.9V到12V。而线性电源电压调整率就很差了,可能会掉到10V甚至更低

网友C:
效率和功耗的区别,成本的区别。

网友D:
开关电源可以降压,也可以升压;线性电源只能降压。
开关电源效率高;线性电源效率低。
线性电源控制速度快,波纹小;开关电源波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