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大家帮着看下TPS62160设计相关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楼主(2016-06-21):
如题,我在做一个输出3.3V的电源的,输入为直流12V,按照手册中的原理图设计,并设计好相关参数后,实际测试得到的电压确实在3.78V左右,不知道是怎么原因的。。。

楼主:
我设计的的输出的电源的最大电流是1A的,原理图如下

楼主:
R1=470K,R2=150K,根据计算公式的,理论上计算出来的值是3.3V的,R3=100K为定值的。。

楼主:
计算依据如下图所示,就是很奇怪实际测试到的结果远大于3.3V的。。。

楼主:
根据资料中给定的县城的原理图输出2.5V的设计的,可以逆向得到Vref=0.8V 的,,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的实际的结果却大于设计值的。。

网友A:
这个根据楼主分享出来的资料的,该设计的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不过实际运行出来的电压值的确是有些偏大的。在,和主要还是Vref的影响的吧

网友B:
调整电阻的参数看看,不应该差那么多的。

网友C:
实际会有点误差,5%以内甚至更低。
示波器看一下,可能输出上叠加了大纹波。

电感、PCB布线是关键。

网友D:
参数都是怎么确定的

网友D:
网上有这个设计参考电路吗

网友E:
注意电阻值的,这个主要是靠电阻来调节输出电压的。

网友F:
R1和R2的选取上是不是有问题,输出应该是靠这两个电阻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