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一般电解电容的功耗是多少时存在风险?

楼主(2016-06-21):
最近算了一个电解电容的纹波电流,然后查到电解电容的ESR,然后计算得出功耗是3W,请问3W功耗的电解电容是不是有点大?

网友A:
它自己体积有多大?

网友B:
看电容的工作条件和环境而定,还有你这个3W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C:
不超过电容的纹波电流规格一般不会有问题

网友D:
3W的功耗,估计你算的有问题啊

网友E:
同意“地板”楼

网友F:
问供应商,要产品的内部热阻,计算出来吧

不过这个也只能作为参考,在前期设计的时候尽量留裕量

一般情况下,基本五年机会有小部分的电容电解液快干涸了,最近碰到了一些案例啊

网友G:
3W???多大的电容体质。

网友H:
这个功耗,大拇指那么大的电容,也会烫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3W的功耗,估计你算的有问题啊

我的总纹波电流是20A,因为PCB空间限制,只能使用6个电解电容,每个电解电容的ESR(工作频率是100kHz时厂家测的ESR是0.3欧),流过每个电容的电流就是20A/6=3.3A,每个电解电容的功耗就是:3.3*3.3*0.3=3.3W.
铝电解电容是30mm*30mm的牛角端子圆柱电容。

xwj
觉得选型错误,不应该用电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自己体积有多大?

30mm*30mm   牛角端子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的总纹波电流是20A,因为PCB空间限制,只能使用6个电解电容,每个电解电容的ESR(工作频率是100kHz时厂 ...

平均电流100A, 纹波20A ?

还是平均电流1000A,纹波20A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