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铝外壳如何防止2边的侧板被打开

楼主(2016-06-22):
不知道发这里是否合适,不过一般充电电源都用铝外壳的,所以发这里来看看有没有专家指点一下。类似图片的这种铝外壳都是2侧各有一个侧板的。想问一下产品设计的时候,如何防止客户购买后打开,损坏后又重新退回来的情况。一般产品印象都是贴一个标签把螺丝盖住,客户打开的时候会撕坏标签。但是这种2侧都可能被打开的情况,怎么处理?难道2侧都贴一个这样的标签? 好像很少有人这么干的吧? 请教大家正确的办法应该是怎么样的?

网友A:
1 两头都贴易碎贴
2 用异形螺丝

网友B:
最后完成时,一端用短线直接接地固定在外壳和盖板之间。然后在这端贴上易碎贴标签。拆时,这端一定要损坏才可以拿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