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5k4的 UART问题

楼主(2016-06-22):
我用STM8S105K4写 UART程序, 单个UART 程序 串口发送没问题, 但是  和ADC ,中断,等一些程序整合成一个程序时 ,发送的就是乱码。大师们是怎么回事?

单个程序:

#include"stm8s105k4.h"
#include"stdio.h"
void CLK_Init(void)
{
        CLK_CKDIVR = 0x00;
}
void UART2_Init(void)
{
    UART2_CR3 = 0x00;
    UART2_CR2  = 0x00;
    UART2_CR3  = 0x00;
          UART2_BRR2 = 0x0b;  //115200
          UART2_BRR1 = 0x08;

}
char putchar(char c)
{
        while(!(UART2_SR&0x40));
        UART2_DR = c;
        while(!(UART2_SR&0x40));
    return (c);
}
main()
{
        unsigned char c;
        CLK_Init();
        UART2_Init();
        UART2_CR2  = 0x0c;
        printf("1");
        /*while(1)
        {
                printf("\n\r请输入一个按键");
                while(!(UART2_SR&0x20));
                c = UART2_DR;
                printf("\n\r输入按键为%c。",c);
        }*/

}

整合后的程序:
#include "stm8s105k4.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mg.h"
#include "adc.h"
#include "interrupt.h"
#include "uart.h"

void CLK_Init(void)
{
        CLK_CKDIVR |= 0x00;           //时钟初始化为内部16M
}

main()
{
        _asm("sim");           //对中断进行初始化需要加 头汇编语句
        CLK_Init();                  //时钟初始化  16M
        GPIO_SMG_IN();               //数码管IO初始化
        TIM1_Init();                 //中断初始化
        ADC_Init();                  //ADC初始化
        UART2_Init();                //串口初始化
        _asm("rim");           //对中断进行初始化需要加 尾汇编语句
  delayms(1000);
        printf("");

}

网友A:
注意管脚有无复用冲突;
注意中断优先级问题;

网友B:
参考楼上意见;
一段段程序测试,判断是哪一部分程序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