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问题,∑-ΔAD转换器的采样频率怎么确定?

楼主(2016-06-22):
如题,∑-ΔAD转换器的采样频率怎么计算呢?

楼主:
自己顶,看看有没有人知道

网友A:
是问芯片原理还是使用?
好像是前者。

网友B:
根据要测量的信号频率来确定

网友C:
一级的1000字的AD要用100个AD周期,多级的看电路了不过,除非自己做的AD,商用的多数是多级的

网友D:
不管中间过程,只看最后1秒输出多少个采样点

楼主:
无奈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