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帮忙分析一下这个采样电路

楼主:
硬件新手,求帮忙分析。电路如图,R11=R10=0.05欧姆,A和B处都有连接有外部信号源,两个外部信号源都输出0.03-0.15V的周期变化电压信号,其中当A处有信号源输入信号时B处信号源断开,当B处有信号源输入信号时A处信号源断开,即同一时刻只有一个信号源有信号,我的问题是当A处有信号输入时,可以通过左边的运放输出去采集A处的信号吗(不管右边的运放)?原理是什么?

采样电路

采样电路

网友A(2016-06-22):
楼主右边是加法放大,A,B信号又不同时输入。还不如去掉R7将A,B信号单独放大,那不是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右边是加法放大,A,B信号又不同时输入。还不如去掉R7将A,B信号单独放大,那不是更好。 ...

恕我没描述清楚,这是整个电路图的一部分,右边是加法放大,还有其他信号和AB一起也加在了右边的放大器上,我没有画出来。所以R7是要的。这个原理图是我见过的别人设计的,其中,设计用意是当A有信号输入时,B处的电平也会同步变化,从而可以在左边的运放采集A处的信号,因为我是硬件新手,所以有疑问,即,为什么AB两处的电平是同步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析运放是用到虚短虚断,但实际应用上是不能短接断开的。虚断是时若r5,r7,r10都为10k,B点电压就是50mv ...

原来是我分析运放的方式不对。
还有个问题跟您确认一下:
R10的电阻是0.05欧姆;
A处的电压是从0.03到0.15的周期性三角波信号;
如果断开运放TLC274负向端的连接,那么B处也是三角波信号,最低电压是0.03*R10/(R5+R7+R10),
最高电压是0.15*R10/(R5+R7+R10);这个说法对吗?

再一个,如果不断开运放TLC274,那么B处电压被抬高到多少?最低和最高电压是0.03*R10/(R5+R7+R10)+0.0227和0.15*R10/(R5+R7+R10)+0.0227,这样说对吗?

最后一个,如果断开R7右侧和TLC274的连接,而把R7左侧和TLC274负相端连接,那么B处的最低最高电压又是多少?

问题比较多,请您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B:
完全可以,Ub=Ua*[R10/(R5+R7+R10)]

网友C:
电路不全,难以分析你的用途

网友D:
只要运放工作在线性区,运放的反相输入端电压和同相输入端电压是相等的。
所以A点的电压不会传递到B点,B点电压也不会传递到A点。

网友D:
就算把右边的运放拿掉,信号也难传过去啊,R10 R11只有50mR,R5是10K,衰减2万倍,剩不了多少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算把右边的运放拿掉,信号也难传过去啊,R10 R11只有50mR,R5是10K,衰减2万倍,剩不了多少了吧 ...

这个图是已经硬件实现了的,可以采样。
我不知道原理,所以来问问,看来大伙看法也不一呀。

网友E:
R10、R11电阻这么小,那么信号源电流有0.6-3A的电流,这是个啥信号源?做电压采样的话这么做很费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R10、R11电阻这么小,那么信号源电流有0.6-3A的电流,这是个啥信号源?做电压采样的话这么做很费解 ...

A和B都连接到不同的电机绕组,采集的是绕组电流

网友E:
引用 楼主:
A和B都连接到不同的电机绕组,采集的是绕组电流

那么我猜想A、B信号的关系并不像你描述的那样,你可以自己引入单独的信号源做测试,看看左边有没有信号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