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稳压电路的小问题,求指教。

楼主(2016-06-22):
file:///C:\Users\drea\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741735705\QQ\WinTemp\RichOle\7R6J_CW%7_ZH)@47LZ}M_SN.png我的变压器输出是双18伏的,原理图的三端稳压输入输出好像接反了,但是实际焊接的时候有改正,其他都如图,三端稳压分别是7815和7915,为什么我的Vcc+输出是15伏左右,但是Vcc-是-17伏,问题出在哪里?求指教。

`(G0}JH@_T0N1K{@8E3`JC3.png (303.64 KB )

7R6J_CW%7_ZH)@47LZ}M_SN.png (163.51 KB )

网友A:
原理图的三端稳压出脚号不对。PCB连线正确。

VCC- 输出-17V,很有可能7915坏了。可以看看7915的输入2脚对地电压是多少。

楼主:
7815和7915的输入电压都是25V左右

网友B:
“但是Vcc-是-17伏,问题出在哪里?”
测试时是否空载?如果是,加几毫安负载电流(接一支合适的电阻)再测量输出电压。

网友C:
7915的引脚错了。应该是 1接地 2输入 3 输出
7815引脚  1输入 2接地 3输出

网友D:
问题解决了吗,怀疑是7915的地线走的有问题,你可以尝试7915的地线走前面引,后面那个断开。

楼主:
感谢各位大大的帮助,结果应该是买的7915的稳压性能不好导致的,现在勉强能用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大大的帮助,结果应该是买的7915的稳压性能不好导致的,现在勉强能用了,谢谢!!! ...

生产厂家给出的使用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