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有源低通滤波器运放带宽不够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6-06-22):
有源低通滤波器运放带宽要求很高,如果现有运放带宽不够,能不能先滤波,按照有源低通滤波器设计,输出电压幅度不足的问题,再用运放放大这样来处理?
这中间有个假设----按照常规有源低通滤波器设计的方法,运放带宽不够,仅影响输出波形电压幅度,不影响输出波形形状.这点成立吗?

网友A:
"这中间有个假设----按照常规有源低通滤波器设计的方法,运放带宽不够,仅影响输出波形电压幅度,不影响输出波形形状.这点成立吗?"

不成立。

楼主:
继续看看有没有其他回答.

网友B:
“有源低通滤波器运放带宽要求很高”
楼主最好具体讲:带宽要求的计算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源低通滤波器运放带宽要求很高”
楼主最好具体讲:带宽要求的计算式。 ...

老外一般用截止点频率*100来算,我用Ti的工具来算,100k的带宽要求39Mhz的运放.(大约值,时间长了有点记不住)

网友B:
.......
还是H大的结论对。
根据信号完整性传输,运放电路带宽如果小到影响正弦波频谱的主能量通过时,就产生非线性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