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这2符号什么意思

楼主(2016-06-22):
初学quartus,问下上面的图的1,2,3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双击1,2,3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击1,2,3就知道了。

双击了,没有反应

网友B:
雪青色可能都是组合逻辑的意思,与或非,
灰绿色是时序逻辑。

网友C:
IO接口中的缓冲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