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void ADC_IRQHandler(void)函数是ADC中断吗

楼主(2016-06-22):
void ADC_IRQHandler(void)函数是ADC中断吗
TMR0_IRQHandler(void)呢,也是吗
这种用法感觉有点乱啊

网友A:
TMR0_IRQHandler(void)明显是定时器0中断

网友B:
光看函数名并不是最保险的办法。
看中断向量表(在.s文件中)里的实际函数名才是最可靠的。

楼主:
我是想说这个ADC_IRQHandler(void)中断是怎么用的

TMR0_IRQHandler(void)定时器中断还好理解
UART0_IRQHandler(void)
EINT0_IRQHandler(void)
EINT1_IRQHandler(void)
都是中断,这样不是太乱吗?他们用起来产生中断条件是什么

网友B:
各个中断产生的条件,你需要查看《技术参考手册》(TRM),里面有描述。

网友C:
中断产生条件 有多种的, 哪一种引起的 ,你自己有数 ,你开放了adc的那些中断,如果开了多个 .到底是哪个引起的 你可以在adc中断处理函数中,利用get_flag函数来查询,  还是多看书吧.  玩转新唐M0 M4适合你

网友D:
中断向量表里面有那个中断的定义入口,这也是中断函数名称的定义地址。

网友E:
你这个说的是哪个芯片的呢?看着像是有adc的中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