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 输出pwm计算值与实际值偏差较大

楼主(2016-06-22):
单片机定时器 输出pwm计算值与实际万用表测量值偏差较大是怎么回事?
定时器H
定时器L
实测值
计算值
0.295
0.267
0.362
0.333
0.446
0.414
0.538
0.505
0.636
0.603
0.843
0.814
0.951
0.929
1.063
1.047
1.178
1.172
1.419
1.430
1.67
1.689
1.924
1.939

更正一下,是pwm转模拟电压,测得电压是电容C10上端电压

网友A:
最好直接用示波器看占空比来计算,万用表对变化的信号不敏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直接用示波器看占空比来计算,万用表对变化的信号不敏感!

我也用示波器看了,通过占空比计算和万用表测得的差不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用示波器看了,通过占空比计算和万用表测得的差不多。

那应该以示波器测得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以示波器测得为准

我想知道原因是什么,实际使用时不可能拿着万用表和示波器去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以示波器测得为准

更正一下,是pwm转模拟电压,测得电压是电容C10上端电压,想知道原因作修正

网友B:
TL,TH为什么还有定值400

网友C:
把R22换成多圈电位器调整,C10是平滑滤波电容,电容大,平滑度高,输出值↑,但响应慢.反之,输出值↓,但响应快.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把R22换成多圈电位器调整,C10是平滑滤波电容,电容大,平滑度高,输出值↑,但响应慢.反之,输出值↓,但响应快.
...

老T叔

网友E:
PWM频率是多少?减小R20,增大C10。将C10提升一个或两个数量级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