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stm32外部中断相关,进不了中断,但是把B口换成A口就能进

楼主(2016-06-22):
stm32外部中断相关,进不了中断,调试时是A4口,后来硬件改为B4口中断就进不去了,有类似情况吗?

网友A:
B4口中断配置的不对吧

网友B:
IO,EXTI,AFIO是否都配置好了?

网友B:
另外,把JTAG禁止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B4口中断配置的不对吧

A口和B口的配置有区别吗?A口都能用,如果把A口配置改为B口就是进不了外部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B4口中断配置的不对吧

我的单片机为STM32L151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