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关于dcdc电路画板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6-06-22):
如题,在dcdc电路layout时,由于现在IC都在向体积小的方向发展,很多dcdc芯片的引脚间距都非常小,受限于封装,导致dcdc线路上上电源的输入和输出线宽非常有限,让人对其电流承受能力很不放心,对此,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楼主:
比如像这种,1、2脚是电源的输出脚和输入脚,有什么办法增强它过电流的能力呢,把铜箔做厚点??

网友A:
一般做的和手册推荐焊盘宽度一样 即可
出了芯片 可以适当加宽 铺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