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绘图问题PP和PV

楼主(2016-06-22):
大神,
    用AD软件画图,打孔的PP(放置PAD快捷键)和PV(放置VIA快捷键)有什么区别?老工程师说打螺丝孔要用PV,为毛?求解!
  十分感谢!

网友A:
PP和PV是什么?
求科普。

哦。。。pad和via

网友A:
这个没有定论,个人做法不同。

我用pad,
1、via有可能被阻焊层覆盖,不能可靠接地。
2、用pad把不同尺寸的螺丝孔做成一个个元件,在电路图上可以准确标注接地、接机壳情况。

网友B:
一般厂家阻焊盖油有一定限制,低于一定阈值会将VIA盖油,而PAD则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厂家阻焊盖油有一定限制,低于一定阈值会将VIA盖油,而PAD则不会

多谢,
  PAD和VIA设置相同的内径和外径,打出来的孔效果不知道有什么差别?感觉都一样。。。。

网友C:
PAD和VIA做出来的相同的孔,PCB厂家在孔径误差方面会有不一样的地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AD和VIA做出来的相同的孔,PCB厂家在孔径误差方面会有不一样的地方。

1、主要取决于你的应用,PAD一般用作插件用的,而VIA则是用来作线路过孔用的。2、PCB板厂一般情况下会把绿油盖住VIA,而不会盖住PAD.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E:
还好我们强制出gerber,不用纠结这玩意

网友F:
大的无所谓
小的话,Pad会基本保证最终孔径比你给的数值稍大一点;Via不一定(偏大、偏小都有可能,看厂家)

如果不需要接地,并且需要过波峰焊,一般会把孔做成无铜孔,避免多两道工序:焊接前贴纸封孔、焊接后撕贴纸(都要算钱的)

网友G:
应该是个人习惯,他习惯这样做而已!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多谢,
  PAD和VIA设置相同的内径和外径,打出来的孔效果不知道有什么差别?感觉都一样。。。。 ...

不一样的。 加工Pad孔时,会加入补偿,使得最终的孔径和你设计的一样;加工Via时,一般没有补偿,使得最终的孔比设计的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