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dos2unix 命令有何作用?

楼主(2016-06-22):
dos2unix  命令有何作用?  今天误输入了 dos2unix  * 导致系统挂了 文件全部损坏了!!!

网友A:
批量转换换行符

unix是  \n 为换行符
dos(win)是  \r\n

但如果是非文本文件,就只能杯具了,你不会是在 / 目录下面执行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批量转换换行符

unix是  \n 为换行符

是的哦  只能对文本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