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教,电路中遥控距离太近,怎么调整参数

楼主(2016-06-22):
图中是现在的电路设计参数,但是遥控距离只有12m左右,请大神指教,该怎么调整参数,才能增大距离???

网友A:
走线很重要,匹配的阻抗

网友B:
射频坑很大,一般应用建议用现成的模块

网友C:
一般普通红外遥控也就十来米的花头.还要远点,你试试把调制脉冲弄窄,把发射管电再提高点.
加透镜较麻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般普通红外遥控也就十来米的花头.还要远点,你试试把调制脉冲弄窄,把发射管电再提高点.
加透镜较麻烦,. ...

我嘞个去,T叔要带老花镜啊,上面是315M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嘞个去,T叔要带老花镜啊,上面是315M

近来眼神确实每况愈下,只见遥控,还有个发光管......哈哈,少累哈.

LZ若不是电池供电,可加一个LC滤波,串个几百μh 小电感,可收很好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近来眼神确实每况愈下,只见遥控,还有个发光管......哈哈,少累哈.

LZ若不是电池供电,可加一个LC滤波,串个 ...

是3V的电池供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3V的电池供电。。。

哦,想办法抬高供电电压,注意天线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