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pwm功率放大器

楼主(2016-06-22):
有没有那位大侠用过驱动直流电机的PWM全桥功率放大芯片:电流能达到5A,电压30V,频率20-50K Hz,死区什么的先不考虑。半桥芯片能组成全桥也行,BTS7960电压不满足要求。

网友A:
找个驱动器就不行了

要不就  MOS

网友A:
频率20-50K Hz   有些不现实阿  直流有刷响应不了这么快的频率,    无刷。。。。。就用 MOS 作H桥  好讨厌  买模块现成的有的有的  宝宝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驱动器就不行了

要不就  MOS

就是想找个驱动芯片求大侠推荐

网友A:
以前好象用过 步进电机的驱动器, 把主控板扔了,  自己作给控制信号 功率H桥, 直接驱动,   60V 10A 还是20A 的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