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C语言数组包含有符号无符号变量问题

楼主(2016-06-22):
             signed short  data0;       //
             signed short  data1;       //
             signed short  data2;       //
             signed short  data3;       //
             signed short  data4;       //
           unsigned short  data5;       //
           unsigned short  data6;       //
           unsigned short  data7;       //
           unsigned short  data8;       //
           unsigned short  data9;       //

void FUN()
{
  unsigned short *p;

  p=&data[0];

  for(;d0<10;d0++)
  {
    *p=0;
    p+=1;
  }
}

楼主:
我记得以前有人说过用数组结构体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但是不知道具体怎么实现

楼主:
我想用数组的方式对这10个数据进行 操作!

网友A:
typedef struct _priv_data
{
    signed short     sdata[5];
    unsigned short  udata[5];
} PRIV_DATA;
你说的是类似这个意思吗?

统一定义成一个unsigned的数组,用的时候强制类型转换不可以吗?

楼主:
typedef struct
{
        signed short data0;
        signed short data1;
              signed short data2;
            unsigned short data3;
            unsigned short data4;
} Adata;

  Adata DATA_M;

int main(void)
{
  unsigned short *p;
        unsigned short Cnt;

        DATA_M.data0=1;
        DATA_M.data1=2;
        DATA_M.data2=3;
        DATA_M.data3=4;
        DATA_M.data4=5;

  p=(unsigned short *)&DATA_M;

  for(Cnt=0;Cnt<5;Cnt++)
  {
    *p=0;
    p+=1;
  }

        while(1)
        {

        }

}

楼主:
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 完美点  的解决方法

网友B:
强制。

p1 = (short*) &data0;
p2 = (unsigned short*) &data0;
p1[0] = 0;
p1[1] = 1;
p2[0] = 0xFFFF;
p2[1] = 0xFFFE;

网友C:
用共用体

网友D:
虽然看不懂你们在说什么
但感觉很厉害的样子

楼主:
反正好象是 结构体+数组能解决问题  但是  忘记了

楼主:
能不能举个例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虽然看不懂你们在说什么
但感觉很厉害的样子

这种不明觉厉的帖子,我一般只能掩面路过。

网友F:
union
{
       unsigned  short  data_0[5];

       struct
      {
           unsigned short data0;
                        .
                        .
                        .
           unsigned short data4;
      }data_1;

}data_2;

网友B:
这些都是最最基本的 c/c++ 问题, 如果不懂, 那么一定是没有认真学习读书。

网友G:
引用 网友F:
union
{
       unsigned  short  data_0[5];

联合体正解

网友H:
嗯,联合体

网友I:
typdef union
{
       unsigned  short  u16data[10];
       short  i16data[10];
}data_2;

u16data和i16data指到一个地方,如果你想取u16就是u16data, 想用i16就用i16data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都是最最基本的 c/c++ 问题, 如果不懂, 那么一定是没有认真学习读书。 ...

没有看你解决问题却在说大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看你解决问题却在说大话

坦率地说, 这种不明觉厉的帖子,我应该像13楼那样只能掩面路过。

不是我说你,你的问题根本不算什么技术问题, 你现在需要的是表达能力, 即如何用中文清晰准确的表述你所遇到的问题。

”请教一个C语言数组包含有符号无符号变量问题“ , 可你整篇没有提到你遇到了什么问题, 是溢出了呢, 还是符号转换出错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坦率地说, 这种不明觉厉的帖子,我应该像13楼那样只能掩面路过。

不是我说你,你的问题根本不算什么技 ...

认真你就输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种不明觉厉的帖子,我一般只能掩面路过。

我一般看看到底有多厉害

网友B:
不要让别人浪费时间猜测你的问题是什么。

估计你想读取一段Flash rom 到内存, 先假定你的 Flash 直接接在 mcu 的总线上, 而且此 mcu 直接支持 Flash 存取。
那么方法有很多
1)Memory copy 函数
2 ) 结构复制, 例如:
   DATA_M = *(Adata*) (Flah_Address)
3 ) 强制后用 for loop 读取, 7楼的例子。
4)union 后用 for loop  读取。 union 不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坦率地说, 这种不明觉厉的帖子,我应该像13楼那样只能掩面路过。

不是我说你,你的问题根本不算什么技 ...

请看3楼

楼主:
我想清0一些变量 这些变量 有 有符号  和无符号    数据   想归类一下   然后 后又想 以后 方便移值  不管是16位机还是 32位机

网友B:
请看7楼

楼主:
我感觉我5楼的比你的方便
p=(unsigned short *)&DATA_M;

  for(Cnt=0;Cnt<5;Cnt++)
  {
    *p=0;
    p+=1;
  }

网友B(点评):
服了, 我只能掩面而过..................................

网友D:
看了半天原来是变量置零
memset(xx,0,sizeof(xx))
一般编译器都会对这个函数做优化
神马对齐,非对齐,32位操作,simd指令
能用上的都会帮你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半天原来是变量置零
memset(xx,0,sizeof(xx))
一般编译器都会对这个函数做优化

你说的是没有问题也能较完美解决 但是效率太低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没有问题也能较完美解决 但是效率太低了

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

有没有数据支持你的说法

楼主:
我看了编译器的反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