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文件里怎么定义变量啊

楼主(2016-06-22):
(无正文)

网友A:
你得有问题了吗

网友B:
显示什么错误

网友C:
Uint16 *****这句有错吗   肯定是Uint16不认识

网友D:
你可以在你的这个头文件中包含了Uint16宏定义的头文件

网友E:
搭车请教:声明和定义有什么关联和区别?

网友F:
声明就是你已经定义过了  在别的地方定义的  这儿需要使用一下  就需要做声明

网友G:
定义就是由无到有  分配空间

网友H:
你可以自己定义一下的。

网友I:
分号都没加

网友A:
呵呵  就是啊   封号呢

楼主:
哦,找到方法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C:
Uint16 *****这句有错吗   肯定是Uint16不认识

Uint16这哪里定义的   然后要在要定义的头文件中在包含一下Uint16定义的头文件

网友K:
声明是告诉编译器有这么个变量,但并不实现。定义就是实现这个变量,真正在内存(堆或栈中)为此变量分配空间

网友L:
头文件里面定义变量?一般是在.c文件中定义的。。

网友M:
右键查找不到这个变量吗

网友M:
这个一般都是定义好 就能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