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编译时都报error

楼主(2016-06-22):
我在工程里调用一个之前写好的.c文件,文件已经导入工程里了,但每次编译时都报error

网友A:
#10234-D: unresolved symbols remain错误,求高手指点啊!!

error #10234-D: unresolved symbols remain
error #10010: errors encountered during linking; "nrf_spi_node.out" not built

网友B:
是不是main()所在的文件里没有调用你这个C文件里的函数?

网友C:
是有头文件没被include进来?

楼主:
头文件路径和头文件加入工程,我按照文档说明已经添加过了!

网友D:
缺少头文件吧,在这个文件应该添加相应的头文件。

楼主:
哦,我晓得了,多谢

网友E:
这个问题的我原来也遇到过的,不过解决办法的就是一点一点的在线调试编译排除的

网友E:
一般这样的问题都出现在各个文件开始的部分,如define定义部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