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助系统时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6-06-22):
嗯,除了dco(在程序中我没见过打开aclk代码的程序)

网友A:
有程序吗

楼主: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闭看门
    CCTL0 = CCIE;                   //使能CCR0中断
    CCR0 = 2047;                    //设定周期0.5S
    TACTL = TASSEL_1 + ID_3 + MC_1; //定时器A的时钟源选择ACLK,增计数模式
    P2DIR = 0xff;                   //设置P2口方向为输出
    P2OUT = 0x0f;

    _EINT();                        //使能全局中断
    LPM3;                           //CPU进入LPM3模式
}

/*******************************************

网友B:
没啥问题啊

网友C: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芯片。

网友D:
对,有些芯片刚买来时内部是带有DEMO程序的,不同的芯片可能不一样。

网友E:
一般的情况是,在一个PUC信号之后,ACLK从LFXT1CLK,MCLK和SMCLK从DCO获取时钟。

网友F:
protues仿真有时不靠谱的,使用时要谨慎

网友G:
默认打开RC震荡吧。

网友H:
需要其他时钟是要自己配置的。

楼主:
程序中没有打开aclk,但是能工作,msp430f149 f249

网友I:
说的是辅助系统时钟的么?还是?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说的是辅助系统时钟的么?还是?

估计是,我开始也没看懂

网友K:
说的是辅助系统时钟的?其是需要用户自定义来开启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你这个ACLK的市中院的来源于哪里的呢?是辅助时钟32.768KHz的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