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字节寻址

楼主(2016-06-22):
C674x默认按字节寻址,即按8位访问,我将EMIFA的一个端口连到一个16位的flash上,按照手册地址线A1连到FLASH的A0,EMIFA的寄存器也设为16位访问,可是操作起来感觉CPU还是按照字节寻址

楼主:
好像说CMD文件也要定义一下?

网友A:
这个flash必须几字节访问

网友B:
16位访问时地址最低为是BA1;

网友C:
8位访问时地址最低位是BA0;

网友D:
EMIF A0是32位访问的最低地址;

网友E:
楼主应该仔细看看EMIFA USER GU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