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走等长吗

楼主(2016-06-22):
使用C6713这款DSP的时候,以前用SDRAM,数据线和地址线布线的时候需要等长,后来这次换成扩展2片SRAM了,貌似不用考虑等长的问题了,但是想请教一下各位高人,现在扩展两片SRAM,那么从DSP到这两片SRAM的地址线、数据线和控制线,需要走等长吗

楼主:
SRAM型号是CY7C1041V33

网友A:
尽量考虑等长.

网友B:
嗯,如果做得好的话,分成两段

网友C:
主芯片到 RAM1, RAM1 到 RAM2.
两段分别做等长.

楼主:
哦,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