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问题

楼主(2016-06-22):
430G2231 ACLK SMCLK输出问题

楼主:
源代码如下
#include "io430.h"
#include "io430G2231.h"

int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DCOCTL   =   DCO0  + DCO1;  //+ DCO2;                //设置DCO=7
  BCSCTL1 &= ~(RSEL0 + RSEL1 + RSEL2 + RSEL3);         //设置RSEL=0,DCO设置为120KHz
  BCSCTL1 &= ~ XTS;                                    //设置LFXT1进入低频模式(VLO使用前提条件)
  BCSCTL1 |=   XT2OFF;                                 //关闭XT2
  BCSCTL2 &= ~(SELM0 + SELM1);                         //设置 MCLK来源于DCO
  BCSCTL2 &= ~ SELS;                                   //设置SMCLK来源于DCO
  BCSCTL2 |=   DIVS0 + DIVS1;                          //设置SMCLK 8分频
  BCSCTL3 |=   LFXT1S1;                                //使用 VLO
  BCSCTL3 &= ~ LFXT1S0;
  P1DIR   |=   P0 + P4;                                //设置P1.0 1.4为输出
  P1SEL   |=   P0 + P4;                                //设置P1.0输出ACLK,P1.4输出SMCLK

  while(1)                                             //无限次while循环
  {
  }

}

网友A:
楼主你的是P0 + P4 不是P1.0+P1.4

网友B:
其实应该使用BIT0+BIT4

楼主:
好的,我知道啦

网友C:
  P1DIR   |=   P0 + P4;                                //设置P1.0 1.4为输出
  P1SEL   |=   P0 + P4;

这编译时候不报错吗

网友D:
应该是
P1DIR   |=    BIT0+BIT4;
P1SEL   |=    BIT0+BIT4;

网友E:
引用 楼主:
源代码如下
#include "io430.h"
#include "io430G2231.h"

这个程序的主要是设置打开了主辅时钟源的,然后让其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