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码优化

楼主(2016-06-22):
(无正文)

楼主:
因为2812程序中进行了大量类似的运算,所以想把运算速度控制一下

楼主:
不知道该如何优化,望各位兄弟给点建议

网友A:
可以做一个联合结构体,直接取结果

网友B:
嗯,这样汇编指令会省一些

网友C:
这样就挺好的啊,干嘛要优化呢,我就是这样写的

网友D:
2812中计算最快的也就是乘加  只能向着这个方向转换了

楼主:
哦,好的,结贴了

网友E:
这个代码的能不能分开处理的会好些的,这样柔和到一块的会增加处理的难度。

网友F:
这个是推荐要优化的,分开来实现这几步的

网友G:
使用浮点的dsp

网友G:
尽量避免多次循环。

网友H:
该句程序的可以分解成3句来分别执行的,这样运行的时候也会效率高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