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怎么回事吗?

楼主(2016-06-22):
Get_DS1302(times); //获取时间数据
我一执行这条指令 我的LED灯就运行不正常了 用的是开发板
有人知道怎么回事吗?
谢谢啊~

网友A:
楼主灯的管脚是否同读DS1302用同一个了

网友B:
怎么不正常了?
Get_DS1302里面是不是延时?

网友A:
Get_DS1302函数执行时间为多少?

网友C:
是不是DS1302的管脚冲突了

网友D:
一般调试一个函数之后,外围器件出现问题,大都管脚复用了吧,我前几天调试一个程序,JTAG线和按键冲突了,下载之后没有拔掉JTAG,按键就出问题了~~~
后来干脆用串口下载就好了~~~
O(∩_∩)O~

网友E:
Get_DS1302这个函数里面的功能干扰了LED

网友F:
里面有死循环么?

网友G:
看看配置是不是修改了引脚的。

网友H:
建议楼主上传下原理图和代码

网友I:
这个问题的就不太清楚了,下去查查资料的再来回复的。

网友J:
应该是指令在死循环中呢

网友J:
使用单步调试看看

网友K:
那就把这个硬件的先屏蔽掉的试试,然后的重点解决这个函数及涉及到的相关外设的。

网友L:
这个程序的没有征程执行的,是程序陷入里面的某个死循环的了

网友M:
这个在检查下支持该函数的硬件的。

网友N:
在程序里面有停顿吗

网友N:
可能造成了死循环了。

网友N:
使用单步调试看看卡在哪里 。

网友O:
看一下你的内部程序。

网友O:
可能在里面有while循环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