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分享讨论——PCB上实际测到的电阻值问什么会变小

楼主(2016-06-22):
如题,这个问题的很无解的,,我实际用万用表反复测量的结果的,我是做一DC/DC电源输出的,输入为12V稳定,输出采用电阻调节输出3.3V的,但是根据实际测量结果却不是的,测量这两电阻R2、R1的,明显不对的。。。。崩溃的啊。。。

楼主:
我采用的是TPS62160电源芯片来设计该电路的,如图

楼主:
R2=100K,R1=200K 的,焊接前这两电阻的用万用表的测量了误差在0.5%以内的,但是焊接上PCB板后,在用万用表去分别测量两电阻的,R1=155K,R2=87K的,这差的也太大了吧,这直接就导致了我输出的电压的不对的,不知道是什么问题的

楼主:
我拆掉电阻的在重新分别测量的,电阻值的误差范围依然在0.5%以内的,我是醉了的。。。

网友A:
重新学习万用表的使用方法

网友:
GD代理商QQ:182317716 更多样品,中文手册.开发工具支持!
---13686827076-王生

网友B:
这个问题的我也遇到过的,很是无解的,特别是在设计DC/DC电路的。

网友C:
这个问题的不是很容易解释的,跟负载也有关系的吧

网友D:
这个是不是实际的电阻值的收到了影响的呢。。

网友E:
因为你和电路板上的其它元件并联了

网友F:
这个是电阻并联效应吧

网友D:
这个测试下相关的电阻值的。

网友G:
应该还有变大的情况

网友H:
这个电阻的也还不准的?在研究下这个芯片的资料的吧

网友I:
并联效应

网友J:
这种情况的我以前的倒没见过的。

网友K:
相当于把你的系统并联起来了

网友L:
这个不太明白的,的确有点让人犯糊涂的。

网友M:
因为通常芯片及其外围电路在VOUT及其地之间还有另外一个电阻Rx.跟你图上的R1,R2组成一个三角形网络.
另外芯片内部还有保护二极管,所以你万用表的表笔正负极方向不同,电阻也会不同.
在线量电阻跟离线是两码事!

网友N:
这两电阻值的是受周围的负载的影响的。

网友B:
增加这电阻的精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