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C6713DSP地址线是20根吗?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6-06-22):
为什么它的标号是从EA2开始?

楼主:
其地址标号为EA2-EA21

楼主:
datasheet中所说的每个CE可选择128MB空间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A:
EA2后边没有EA1,EA0是因为这个地址对应的是32位空间

网友B:
如果你考虑8位的还得把EA1,EA0考虑上去。

网友C:
去找EMIF参考手册,SPRU266

网友D:
对为什么从EA2的解释,正解

网友E:
这个也就说不准了吧   TI的同一型号不同封装的片子   地址线都不一样

网友F:
从EA2开始标号啊   看到过5509中的GPIO从0-7中就缺个GPIO5   也没想通

楼主:
先结贴了,多谢大家答疑

网友G:
这个具体的我就不太清楚的了,下去查下

网友H:
有这么多么?不是很清楚的。。下去查下资料的再说。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它的标号是从EA2开始?

你看看这是多少位处理器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它的标号是从EA2开始?

数据的读取怎么计算的

网友J:
地址线的有这么多的么?不可以简化使用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