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汇编指令的疑惑

楼主(2016-06-22):
    最近在搞汇编,想问一朋友们下:JC,JNC,JZ,JNZ这几个指令一般在什么情况下用,什么时候该用对应的指令?

网友A:
去下载个IDA PRO,载入一个exe或者dll
随便找找就能找到一些跳转:
当然,跳转的判断条件还可以有其他的

网友B:
JC      Adr ; -  -  如果Caryy=1,则执行JMP Adr动作,否则将顺序执行下一条指令。
JNC   Adr  ;-  -  如果Carry=0,则执行JMP Adr动作,否则将顺序执行下一条指令。
JZ      Adr  ;-  -  如果Zero=1,则执行JMP Adr动作,否则将顺序执行下一条指令。
JNZ    Adr  ;-  -  如果Zero=0,则执行JMP Adr动作,否则将顺序执行下一条指令。

网友B:
JMP  Adr  ;-  -  跳转到相应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JC      Adr ; -  -  如果Caryy=1,则执行JMP Adr动作,否则将顺序执行下一条指令。
JNC   Adr  ;-  -  如 ...

这个我知道,只是不知道像carry,zero这样的标志位在什么情况下会发生变化,今天用仿真器跑了一下   基本弄懂了   谢谢坛友们的无私帮助.

网友C:
汇编早点扔了,太费力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这两天被汇编搞得很郁闷,汇编程序老是跳来跳去,程序的框架看的很吃力啊

网友A:
一般看汇编的程序框架,是**什么时候才用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