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片,正片?

楼主(2016-06-23):
负片,正片我一直弄不明白,麻烦各位了

网友A:
你说的是pcb的正片和负片吗?

网友B:
正片 所见 即所得
负片 与正片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pcb的正片和负片吗?

是的,你能给我解释下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片 所见 即所得
负片 与正片相反,

对这个我不能理解,麻烦上具体解释下,谢谢

网友C:
我们平时看到的与真实世界明暗、色彩相同的照片即为“正片”。单色负片的明暗恰好与正片相反,而彩色负片除了明暗与正片相反外,色彩是正片的补色。

网友D(2016-12-12):
新手建议不要玩负片,很容易出错,数据量小时负片唯一好处,但是现在电脑配置都很高,负片优势不明显。

网友E:
负片只能切割不能走线 铺铜  一般用正片就可以代替了   现在电脑配置都可以

网友F:
我的理解是,正片,本来没有铜,需要你添加,走线或铺铜之类的都算;负片是本来有铜片,如果需要分地或分电源的话,需要你割开。

网友G(2019-03-31):
PCB正片和负片的最终效果是相反的。PCB正片的效果:凡是画线的地方印刷板的铜被保留,没有画线的地方敷铜被清除。PCB负片的效果:凡是画线的地方印刷板的敷铜被清除,没有画线的地方敷铜反而被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