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求助:MCU如何自检自身产品功能是否正常?

楼主(2016-06-23):
求助各位大神:

系统是一个振动监测仪,利用加速度传感器检测振动情况,主控芯片用的新唐的NUC472 ARM Cortex-M4系列产品。
现在有一项技术要求如下:
系统故障继电器输出,继电器接通表示正常(CPU实时自检自身产品功能是否正常工作,下列故障使它响应:电源故障、过载、处理器暂停、传感器损坏)

请问一下系统该如何检测这些故障?谢谢!

楼主:
请问有人知道吗?本人小白一枚,麻烦大家帮个忙,感谢!

网友A:
电源故障主要是检测电源电压是否在允许范围内;
过载是检测电流
处理器暂停,没法检测,只能用看门狗复位后检测有没有暂停过,或者用一个额外的mcu等来检测;
传感器损坏,主要是看通讯是否正常,读取的数据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