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高速USB做从设备问题求教

楼主(2016-06-23):
我用stm32F407+USB3300做了一个SD读卡器的功能,设备自带电源,不采用USB口供电。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板子插到做测试的一台工控机上,很稳定的每次都能识别出来并正常读写;但是插到笔记本上,基本上都识别不出来,只能检测到设备,VID都读不出来。
但是如果先在工控机上识别正常后,保持板子不重启的情况下,拔下设备插到笔记本上,就能够正常识别并读写U盘,一旦设备reset,在笔记本上就不能识别了。
疑是布线有问题用高速模式不稳定,就强制设置成全速模式,插到工控机上读写速度确实降到700K-900KBps(高速时是3MBps左右),但笔记本上不识别的现象和之前还是一样的。
因为没有USB协议分析设备不好做物理层的信号调试,不知道哪位高手有经验的能指点一二,感激不尽。

楼主:
补充一下,从debug的log输出来看,设备在不断收到usb reset的中断

网友A(2017-06-13):
全速模式读写速度700K-900KBps(高速时是3MBps左右),这读写速度是不是有点低,楼主问题解决没?现在读写速度多少?

网友B:
用Usblyzer看一下枚举过程中哪里出了问题,然后再对症下药

网友B:
竟然是挖坟贴,才注意到……

网友C(2018-10-29):
楼主搞定了吗?方便参考下代码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