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r8的spi1怎么有两组引脚呢?

楼主(2016-06-23):
新手不太明白这个是怎么分的管脚?

网友A:
这个你最好用STM32CUBEMX配置方便点。

芯片复位后默认的 只是普通IO。

你选择一组配置就好。配置很灵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最好用STM32CUBEMX配置方便点。

芯片复位后默认的 只是普通IO。

没有用过这个软件,我下载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B:
你再看看,应该可以发现很多东西都出现在几处。。。。。

网友C:
怕资源冲突。。。。。

网友D:
芯片资料怎么解释的,会不会是写错了,应该是SPI2 呢

网友E:
有2组是正常的,你配置到其中1组引脚上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用过这个软件,我下载下来学习一下

你根据你PCB要求 选择一组来配置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芯片资料怎么解释的,会不会是写错了,应该是SPI2 呢

上面有SPI2的引脚

网友F:
ST 支持  引脚发

网友G:
这个叫可配置外设,可以让外设出现在不同的引脚上,方便PCB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