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容量测量

楼主(2016-06-23):
大神,
   测量3.7~4.2V的锂电容量,我用大概5欧姆电池来放电,串联一个万用表测量其放电电流。测了一下,大概平均放电380毫安,一个小时放到3.6V,这样容量是不是380毫安/小时?
  多谢!
  这个电池厂家号称600毫安/小时,是不是水分太大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 LZ 参考:
锂电池的容量是怎么测试与定义的?

多谢,
  看上去测试方法差不多了。

网友B:
如果用C/10放电的话,更多。

网友C:
楼主测试不准确
找个电子负载 设置恒流放电 终止电压3V
放电前先充满电4.2V

网友D:
3.6V应该还有电

网友E:
厂家给出的放电模型是5欧姆的吗?600mAh的电池算小的了,一般都是做数据备份用的,有这么大电流的放电需求??

网友F:
电池用的AH,有专业的定义。怎么充电,怎么放电各种电池都有规定。

网友F:
充电放电没有按规定来,AH也会不一样。

网友G:
放电过程是恒流的,可以用电子负载的恒流模式测试。放电电流的大小和放电截止电压的大小根据电池的规格书或厂家提供的手册来就可以。

网友:
可以用1C恒流放电,最好能有智能的充放电测试柜,测出来的数据很精确的
放到3.6V应该还有部分容量的,

网友H:
楼主的测试方法过于简单,误差较大。应采用恒流源负载,电流可取1/10C,然后根据放电终止电压和时间计算容量。如果采用阻性负载测试,需要对电池端电压进行连续采样,这显然麻烦很多。简单测测,可以用晶体管或线性三端稳压器搭个简易恒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