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为什么被称为device?而不是component?

楼主(2016-06-23):
芯片为什么被称为device?而不是component?
在手册中看到的 CE的介绍:
CHIP ENABLE
The CE input is the device selection control. When the device is in the Busy state, CE high is ignored, and the device does not return to standby mode in program or erase operation.

网友A:
芯片往往集成有上万只管子,所以称device较妥.

网友B:
Device是指整体,component是指部分吧?

网友C:
Device是设备,Component是元件

网友D:
从设计角度是某些芯片是device,从生产角度都是元件。

网友E:
跟国内说的元器件是一样的:无源的叫元件,如电阻、电容,有源的叫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设计角度是某些芯片是device,从生产角度都是元件。

有道理。

网友F:
芯片属主动件,component(元器件)属被动件

网友G:
,大神们说的都挺好啊。涨姿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