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前为什么要链接一个SN74AUP1G06DCKR 漏极开路器件?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6-24):
能上传完整的电路图吗?看这部分似乎只是用来反相驱动l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上传完整的电路图吗?看这部分似乎只是用来反相驱动led

左边连接的就是芯片的引脚啦。
这个是降低单片机引脚的驱动负载,跟用个三极管是一样道理。
在LED电流仅数毫安情况下,不加任何驱动器件,只用单片机I/O口即可实现控制LED亮或灭,实质上就是单片机I/O口直接驱动。
但电路中LED电流达30毫安左右,通常单片机的I/O口线不能提供这么大电流,所以必须加驱动器件。
我找到的答案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左边连接的就是芯片的引脚啦。
这个是降低单片机引脚的驱动负载,跟用个三极管是一样道理。
在LED电流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