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廉价手机充电器修复记

楼主(2016-06-23):
几块钱一个手机充电器,估计谁个手头都有好几个。

这些充电器往往有个毛病:正充电时,手机会发生怪病,比如触控混乱,有延迟,,几乎没法用。
如果是键盘老手机,有时会提示充电错误。

手痒,拆开,把滤波电容由100uF提高到470,通电试机,没效果。
顺手拿个220pF的陶瓷电容,并之,试机,OK了。

把其它几个充电器也都加个瓷片电容,都OK了。

网友A:
为什么买廉价的?

楼主:
略微正常点的设计,大约要40个零件。
偷工减料的直接省一半。

网友A:
我的意思是:没有原装的吗?买不起原装的吗?

网友B:
大神有时间有心情有情调,羡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没有原装的吗?买不起原装的吗?

1块多钱的USB接口LED灯,也只能配这种充电器了吧,用苹果的太浪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1块多钱的USB接口LED灯,也只能配这种充电器了吧,用苹果的太浪费了。

你到底是充电,还是点灯啊。

网友C:
LZ的头像是谁?

网友D:
一问一答的好有意思

网友E:
多国内电子产品用料没信心

网友F:
引用 楼主:
略微正常点的设计,大约要40个零件。
偷工减料的直接省一半。

PSR方案哪还要40个件?
触摸屏干扰问题,也不是简单加个瓷片就能解决的。。。

网友G:
这种充电器电压稳定吗?偷工减料得多

网友H:
触摸不灵还可以忍,就怕隔离不足,现在好多金属壳的手机,分分钟给你电死

网友F:
引用 网友I:
触摸屏被干扰代表充电器上的涟波频率接近触摸时脈频率,现在并联220pF可能是衰減了电源涟波強度,可以用环 ...

涟波是指输出纹波吗?
行业内比较认可的说法触摸屏干扰是共模信号引起的,所以输出并瓷片是起不到作用的,加Y还有可能
如果理解不正确,还请老师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涟波就是纹波,这里也包括电感上幅射出来的开关频率。您说的共模干扰,我不清楚无法下定论。只是之前研发 ...

充电器这一块,普遍认为是共模干扰造成的。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U8qfDMg8omRgNdkevwO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所以您的意思是,楼主x大在输出端并联220pF,是降低共模干扰。

老师您好,可能您没有仔细看我前面的回帖,
我在11L回帖的意思是,输出并瓷片电容,对于触摸屏干扰来说,是然并卵,
在15L也说明了加瓷片解决不了,加Y电容倒是有可能。。。
输出并瓷片电容对共模来说,无能为力,只能是然并卵,,,
我实际对比过,输出纹波Vpp,500+mV的纹波,和50mV的纹波对触屏干扰是一样的,不解决共模干扰问题,输出纹波再压低也起不到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师您好,可能您没有仔细看我前面的回帖,
我在11L回帖的意思是,输出并瓷片电容,对于触摸 ...

这个跟手机线路相关了,低端智能手机(<1k)抗干扰非常弱,中高端(>2K)只是略微迟钝一点点,没出现混乱现象。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跟手机线路相关了,低端智能手机(2K)只是略微迟钝一点点,没出现混乱现象。 ...

这个确实和触摸屏控制芯片关系很大。
实际测试过一款电源,苹果6的ios系统有触摸干扰,诺基亚wp系统有干扰,三星安卓系统没有干扰
测试条件为绝缘桌面,手机置于绝缘桌面上,单手操作触摸屏,手指不接触手机外壳,上下滑动屏幕,或手指缩放照片,观察有无明显屏幕上下抖动,照片抖动。

徐老师说的混乱现象,估计是屏幕自己乱跳了,出现跳屏现象,这个共模干扰就比较严重了,估计人体接触手机外壳也无济于事。。。所以对于徐老师说的输出加瓷片解决触摸屏干扰现象,表示个人保留意见
如果确实可以解决,还请徐老师指点一下,讲解一下,我这边做个试验,工作上确实有遇到过,而且都是从共模途径解决的,增加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确实和触摸屏控制芯片关系很大。
实际测试过一款电源,苹果6的ios系统有触摸干扰,诺基亚wp系统有干扰 ...

Y可能是小事,因为加Y后输出还有高频干扰信号,电路自身造成的。linear输入可能占小部分。
最关键的是干扰从哪窜进入手机的。很大部分应该是从USB接口的信号线窜入的,倘若充电器USB接口的中间两数据引脚独立空置,或者连接空置,或者是全都短路到地,手机充电时几乎没法用。只有数据+短接到地时,干扰最小。

网友F:
引用 楼主:
Y可能是小事,因为加Y后输出还有高频干扰信号,电路自身造成的。linear输入可能占小部分。
最关键的是干 ...

谢谢徐老师。
不过我这边一般是通过调整变压器绕组分布,电感量(改变工作频率),输入加共模电感,或改变Y电容的容值等手段来处理触摸屏干扰问题。
您说的把数据线D+短接到地的措施,我有点懵逼了,理解不了,我再仔细查查资料,
不过这种方式,实际生产不具可操作性,因为手机充电要通过数据线和充电器握手协议,一般都要加识别芯片来兼容更多的手机,尤其是做QC的时候,
当然有些厂家会简单粗暴,直接把D+和D-短接或加分压电阻,
这些充电器超出了徐老师说的一两块钱渣渣充电器的范畴,
不过还是希望借助这个帖子得到徐老师和king555老师的指导,寻找出更优的解决方案,两位老师别嫌我问的问题太LOW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