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源码] 求一个单目测距方案

楼主(2016-06-23):
如果想用一个摄像头简单测量目标与摄像头之间的相对位置,不知道用什么方法? 可不可以根据焦距计算得到?

网友A:
单目不准吧。
如果条件允许,可以在目标处放一个参照物,根据比例就能准确测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目不准吧。
如果条件允许,可以在目标处放一个参照物,根据比例就能准确测距了 ...

要求精度不需要很准确,通过标定得到摄像机的内参数、外参数,得到一个像素对应的实际物理位置,是否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求精度不需要很准确,通过标定得到摄像机的内参数、外参数,得到一个像素对应的实际物理位置,是否可以 ...

可以做,估计误差会比较大。精度和成本都不如超声波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估计误差会比较大。精度和成本都不如超声波模块

目前要求测量范围在3米以内,精度要求不是很高,我找找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