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保护装置故障处理方法

楼主(2016-06-23):
    (1)直观法

  处理一些无法用仪器逐点测试,或某一插件故障一时无备品更换,而又想将故障排除的情况。比如10kv开关柜分或拒合故障处理。在操作命令下发后,观察到合闸接触器或跳闸线圈能动作,说明电气回路正常,故障存在机构内部。到现场如直接观察到继电器内部明显发黄,或哪个元器件发出浓烈的焦味等便可快速确认故障所在,更换损坏的元件即可。

  (2)掉换法

  用好的或认为正常的相同元件代替怀疑的或认为有故障的元件,来判断它的好坏,可快速地缩小查找故障范围。这是处理综合自动化保护装置内部故障最常用方法。当一些微机保护故障,或一些内部回路复杂的单元继电器,可用附近备用或暂时处于检修的插件、继电器取代它。

  (3)逐项拆除(排除)法

  将并联在一起的二次回路顺序脱开,然后再依次放回,一旦故障出现,就表明故障存在哪路。再在这一路内用同样方法查找更小的分支路,直至找到故障点。此法主要用于查直流接地,交流电源熔丝放不上等故障。如直流接地故障。先通过拉路法,根据负荷的重要性,分别短时拉开直流屏所供直流负荷各回路,切断时间不得超过3秒,当切除某一回路故障消失,则说明故障就在该回路之内,再进一步运用拉路法,确定故障所在支路。再将接地支路的电源端端子分别拆开,直至查到故障点。如电压互感器二次熔丝熔断,回路存在短路故障,或二次交流电压互串等,可从电压互感器二次短路相的总引出处将端子分离,此时故障消除。然后逐个恢复,直至故障出现,再分支路依次排查。如整套装置的保护熔丝熔断或电源空气开关合不上,则可通过各块插件的拔插排查,并结合观察熔丝熔断情况变化来缩小故障范围。又例如保护装置发控制回路断线信号,可以在保护屏用万用表测量到开关柜电缆的合、分闸回路的电位,初步就可以判断故障点在开关柜还是在保护装置上,然后进一步进行故障排除。

  2、可采用的措施

  (1)当班运行人员定时对继电保护装置进行巡视和检查,对运行情况要做好运行记录。

  (2)建立岗位责任制,做到人人有岗,每岗有人。

  (3)做好继电保护装置的清扫工作。清扫工作必须由两人进行,防止误碰运行设备,注意与带电设备保持安全距离,避免人身触电和造成二次回路短路、接地事故。

  (4)对微机保护的电流、电压采样值每周记录一次,对差动保护要记录差动电流值。

  (5)定期对保护装置端子排进行红外测温,尽早发现接触不良导致的发热。

  (6)每月对微机保护的打印机进行检查并打印。

  (7)每月定期检查保护装置时间是否正确,方便故障发生后的故障分析。

  (8)定期核对保护定值运行区和打印出定值单进行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