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今天遇到一个LM358奇怪的现象,请高手帮忙看看

楼主(2016-06-23):
今天用LM358想做一个开环的比较器,如图,现在在正向端加一个3V电压作为基准,反向端手动输入一个电压Vadj,现在无论Vadj输入大于3V还是小于3V,LM358输出端总是10.6V左右。这个是为什么呢?

楼主:
专家们,帮帮忙看看什么问题,谢谢了

网友A:
可能是虚焊吧

网友B:
这个可能和楼主的焊功有关吧

网友C:
会不会和电源供电有关,单电源供电

楼主:
多次测量,应该没有断线,用的都是直插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能和楼主的焊功有关吧

跟焊接无关,测试很多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和电源供电有关,单电源供电

整个系统没有伏压,应该没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Vadj端先并联电阻到GND。再测试各端点电压。

把Vadj跨接到地了,当Vadj电平为零时,输出还是10.6V。你的意思是不是先把正端接地看是不是能比较得低电平输出啊?我刚才把正端接地,输出也是10.6V,很奇怪了呢

网友E:
运放不能做比较器!会自激的。这是因为自激而饱和了。

网友E:
真的要做比较器用,应该在输出和反向端间接一个电容。消自激。

网友F:
建议 LZ 把所有节点(包括电源)的电压值测量一遍,然后贴出来看看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 LZ 把所有节点(包括电源)的电压值测量一遍,然后贴出来看看如何?

目前测了这么几组数据,第一组,8脚(电源):12V,5脚(+):3V,6脚(-):2.5V,7脚输出:10.6V。第二组,8脚(电源):12V,5脚(+):3V,6脚(-):3.5V,7脚输出:10.6V。第三组8脚(电源):12V,5脚(+):0V,6脚(-):3V,7脚输出:10.6V。第四组,8脚(电源):12V,5脚(+):3V,6脚(-):0V,7脚输出:10.6V。测试结论,无论怎么比较,输出均为高电平10.6V。帮忙分析下什么可能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的要做比较器用,应该在输出和反向端间接一个电容。消自激。

接了个150n,还是不行,5脚0V,6脚3V,输出10.6V

楼主:
我现在把LM358管教从567更换到的123脚就是可以完成比较功能的,这是什么问题呢,难道LM358的另外一路坏掉了吗?

网友G:
难道不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难道不是吗???

目前还不知道,换一个芯片试试,一会给答复啊

网友H:
楼主, 为什么是10.6V?

网友I:
应该是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 为什么是10.6V?

这个可以看LM358的手册,VOUT高电平不是最高供电电压,会低1.5V

网友H:
这个问题, 测量一下正反相的电压, 与输入电压的关系, 1:1, 如果不是, 多半是IC报销了

网友J:
运放接成开环放大,静态输出失调电压=Vos*Ao ;Ao是开环增益参数。

楼主:
最终结果,确实是LM358的567脚这路坏掉了,整个电路终于搭建成功了,感谢大家的宝贵意见。

网友K:
把R4去掉看看

楼主:
R4试了,作用不大

网友L:
只有+-O电压电压不对,应该是芯片完了,358这这种芯片没有那么多的道道

网友M:
换了一路就好,那必然是另外一路烧了嘛。。。。。

网友N:
建议加一点迟滞效果进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终结果,确实是LM358的567脚这路坏掉了,整个电路终于搭建成功了,感谢大家的宝贵意见。 ...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损坏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损坏呀

损坏原因不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N:
建议加一点迟滞效果进去

加迟滞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

网友N:
引用 楼主:
加迟滞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

防止在临界电压处,信号输出的抖动。可以百度。

网友O:
看完大家的讨论,我受益匪浅,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