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51 PWM中断

楼主(2016-06-23):
大家好,在使用M451的PWM捕获功能时,看到PWM有4个中断服务程序入口:BRAKE0_IRQHandler,PWM0P0_IRQHandler,PWM0P1_IRQHandler,PWM0P2_IRQHandler,请问一下后面三个是如何划分的呢?

楼主:
自问自答:后面三个的划分是根据通道而来的,PWM0P0管理通道0和通道1;PWM0P1管理通道2和通道3;PWM0P2管理通道4和通道5

网友A:
根据IO端口划分的,不同端口对应了不同的通道。

网友B:
有个单片机手册的内部结构图,可以看看是为何。

网友C:
学会使用了没,这个是那么操作的吗

网友D:
这个和中断入口一样,P0入口就一个,进来还要判断。

网友E:
经过大家的提醒,楼主理解清楚没,PWM是个好东西,可以用到很多方面。

网友F:
得看一下芯片资料,看一下对应的端口具体是哪个

网友G:
这三个分别对应不同的中断,然后对应不同的通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三个分别对应不同的中断,然后对应不同的通道吧

嗯,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