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扬声器焊接的焊接方法?

楼主:
两个问题请教大家:      1、图11中扬声器正负两端两个红色标记的圆孔有何作用?
      2、为了确保牢固,我在焊接时,导线从圆孔下方穿上,焊接到正负极两端,请教大家是如何焊接的?

网友A(2016-06-23):
穿不穿没关系 ,关键还是你线的强度问题
如果不扭曲 不受力 都没关系的

网友B:
焊接牢固就可以

网友C:
焊接牢固就可以了,不一定穿,另外线不能受力,这里的线不是用来固定的。

网友D:
一般从上往下穿,当然从下往上也行,但比较费事。不穿,将导线平焊在焊盘上也行,但这样需更加注意焊接质量。

网友:
洞洞就是用来穿的,从下往上传出,只是自己线牢固的话就没有这个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