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PI收发数据问题MINI58

楼主(2016-06-23):
SPI收发数据问题
用MINI58蕊片,下面连接SKY1311S读卡蕊片,他们的MIOS、MOSI、片选信号、SCK时钟连在一起
那么在SPI收么数据时,怎么写程序.
SPI_WRITE_TX(SPI,g_au32SourceData[u32DataCount]);写数据到TX寄存器
SPI_READ_RX(SPI);读数据
上面是标准库里的函数,
sky1311ReadReg(u8 regAdd)通过SPI接口读取1311寄存器
sky1311WriteReg(u8 regAdd, u8 data)通过SPI接口向1311寄存器写一个数据
要怎么样把他们联系起来,请指教

网友A:
噢,那个下面的是你的SKY1311人家给的啊?你进去看看那个函数里都干了什么,然后就知道了。

网友B:
sky1311ReadReg(u8 regAdd)通过SPI接口读取1311寄存器
sky1311WriteReg(u8 regAdd, u8 data)通过SPI接口向1311寄存器写一个数据
——————————————————————
你要弄清楚这两个函数是通过SPI接口传递了什么内容过去,搞清楚了才好移植使用SPI的哭啊还是你。

网友B:
清楚了才好移植使用SPI的库函数发送什么指令。

网友C:
楼主要弄清楚,那个操作都是干什么的,比如写什么数据进去,你替换一下就行了。

网友D:
是这个东西吧,好好看看手册,是写什么,直接调用SPI的函数就行了。

网友E:
你最好把源代码文件发来,大家看了才好给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