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AR5.5make时出现错误。

楼主(2016-06-23):
Building configuration: ucos-149 - Debug
Updating build tree...
app.c
Linking
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cstart_init_zero" referred in AD_6 ( D:\3pase\994998348uCOS252_MSP430F149\
uCOS252_MSP430F149\Debug\Obj\AD_6.r43 )
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ShiftRight16s" referred in AD_6 ( D:\3pase\994998348uCOS252_MSP430F149\
uCOS252_MSP430F149\Debug\Obj\AD_6.r43 )
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cstart_init_copy" referred in cal_pqs ( D:\3pase\994998348uCOS252_MSP430F149\
uCOS252_MSP430F149\Debug\Obj\cal_pqs.r43 )
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Mul16to32sHw" referred in cal_pqs ( D:\3pase\994998348uCOS252_MSP430F149\
uCOS252_MSP430F149\Debug\Obj\cal_pqs.r43 )
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Epilogue3" referred in cal_pqs ( D:\3pase\994998348uCOS252_MSP430F149\
uCOS252_MSP430F149\Debug\Obj\cal_pqs.r43 )
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Mul32Hw" referred in cal_pqs ( D:\3pase\994998348uCOS252_MSP430F149\
uCOS252_MSP430F149\Debug\Obj\cal_pqs.r43 )
Error while running Linker

Total number of errors: 6
Total number of warnings: 0

网友A:
这个所声明的变量的在不同文件的。。

网友B:
没有找到这个定义吗

网友B:
弄个完整的设计工程看看。

网友C:
有些文件开发环境没找到

网友D:
这个关于MSP430F149的开发的是比较容易的,像这样的问题不太难的啦

网友E:
这个需要将你定义的这两个变量在其对应的.h头文件中做下声明的,这样就编程全局变量了。

网友E:
试试的吧,说不定就不会在报错这个的了,还有看下你的路径D盘下的相关文件的是怎么回事的

网友F:
楼上意见比较不错,我一般也是这样的检查排除的。

网友G:
没有找到这些定义变量

网友G:
你看看是不是添加了这些函数了。

网友:
工程里面包含这个文件了吗?

网友:
需要从内部引用头文件才能读取这些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