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 uart配置问题

楼主(2016-06-23):
想请一下各位,stm32f070f6px在STM32CubeMX中有配置2个uart,但为什么在clock configuration只有uart1配置呢?
stm32f071有四个usart配置,但在clock configuration只有uart1和uart2配置呢?
其中在STM32CubeMX生成的代码
SystemClock_Config(void)中有

  PeriphClkInit.PeriphClockSelection = RCC_PERIPHCLK_USART1|RCC_PERIPHCLK_USART2;
  PeriphClkInit.Usart1ClockSelection = RCC_USART1CLKSOURCE_PCLK1;
  PeriphClkInit.Usart2ClockSelection = RCC_USART2CLKSOURCE_PCLK1;

那Usart3ClockSelection 和Usart4ClockSelection 就没有配置

网友A:
你配置2个,当然只有2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配置2个,当然只有2个了

我选了使用4个usart的

网友B:
stm32f070f6 上面只有USART1/USART2.

网友B:
只有你说到的为什么在clock configuration只有uart1配置,那是因为USART1可以有多个时钟源,需要你来选择;
而USART2的时钟源就是PCLK,无需选择时钟源。所以这里就没单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