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stm32f4串口寄存器的值

楼主(2016-06-23):
用stm32f4 discovery,打算向一个串口屏发送数据,但是程序执行完以后,所有有关串口的寄存器的值始终不变,全为0,以前都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求教!!

网友A:
串口配置完使能了么

网友B:
串口打开的和配置的寄存器一样吗

网友C:
会不会是资源冲突,,F429上的SDRAM和显示器占用了好多引脚,而且还有几个IO不能用,,,要不你先让串口那几个IO输出方波,用逻辑分析仪看看到底行不行

网友D:
没有配置成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