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程序但不运行

楼主(2016-06-23):
msp430能通过bsl下程序,但程序就是不运行,这是为什么?求大神解答

网友A:
复位试试,BSL好像是不能在线仿真的

网友B:
复位电路是否正常。
时钟是否配置好

网友C:
设个断点,运行一下,能停在哪

网友D:
这个先看下单片机的正常运行的没有,主要是时钟的

网友E:
你的程序有问题吗

网友E:
看一下硬件电路的供电等等

网友F:
建议先烧写一个官网提供的例程,确定下是硬件问题还是程序问题

网友G:
没关看门狗?

网友H:
查看一下你的晶振是不是正常工作了

网友H:
检查电路是不是供电正常

网友I:
你的启动是怎么弄得?

网友I:
你测试过程序了吗

网友J:
表示楼上的问题都有可能是你的问题